ACer 4752S HDMI接口无信号

楼主(2020-12-24):
小白求助各位大佬,老主板了,换二手板也不贵,就是想学点实在的东西,望各位大佬成全。
情况如下:
宏基笔记本4752SHDMI接口无信号,从HDMI接口插入外部显示器,有提示,能读取设备,(内部显示屏正常显示,驱动正常安装,高清线正常)。
拆开测量HDMI各针脚电压都正常,18脚5V也有,就是没有信号。

网友A:
如果没有转换芯片就是南桥或u

网友B:
先排除软件问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转换芯片就是南桥或u

谢谢指点,那如果是桥的问题,别的系统也正常啊,内部屏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打值正常吗??电脑系统下显卡驱动等是否正常?

谢谢指点,信号线,软件,驱动都正常的,这款是双显卡,主力是集成显卡,独立显卡是渲染,驱动版本都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软件问题喔

软件,系统,连接线都正常

网友:
今年疫情影响不景气,大家加油

网友B:
信号线打值正常吗??电脑系统下显卡驱动等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打值正常吗??电脑系统下显卡驱动等是否正常?

各针脚电压都正常,驱动官方的,驱动人生自带的都装过了都不行,系统WIN7、win10都试过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不是啊,系统驱动都换过了

网友C:
建议补焊一下HDMI接口,可能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补焊一下HDMI接口,可能虚焊

各引脚电压,我是用一跟断的HDMI线測的,如果引脚有问题就测不了

网友:
这玩意难搞,有一次一个华硕  测也正常  就是外接不出去, 没给搞  结果过段时间自己又好用了  神奇

网友:
如果条件都正常,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多换几个牌子的HDMI线试试,有时候换条别的厂家的线,可能没问题

网友D:
供电没问题  就查信号  测一下短路不    看下有转换芯片没

网友E:
HDMI 比较变态 有些事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没问题  就查信号  测一下短路不    看下有转换芯片没

没示波器,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DMI 比较变态 有些事兼容性问题

以前能正常用,最近才出的问题

网友:
现在检查到桥附近,几个电阻不正常,干掉再试试。

网友:
现在我发现桥旁边几个排阻有问题,先干掉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了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没问题  就查信号  测一下短路不    看下有转换芯片没

有一个芯片,但是这边过去的信号有一个Q5106始终没找到位置,没检查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各线路组值正常,插入检测正常,接口正常可以把倒数第二个图里面i2c总线上的场管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