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REV1.01掉电维修附点位/BIOS

楼主(2020-12-24):
到手检测掉电不停重启,拆机,量了一下除了CPU电压没有以外其他都有了,找了点位图,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量了下1脚没有开启电压,顺着点位图,仔细一看有掉件迹象,有三处掉件,还有一条划痕,感觉是人为,看划痕问题不大应该没断,照着点位图补了三个电阻,点位图又没标阻值大小,我找了两个4.7k.一个20k补上,亮机!

H81M-D R2.0 REV1.01.rom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H81M-D_R2.0_1.01A.fz

点位

网友:
厉害了,没有阻值,可以一次代换电阻成功。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另外艺高人胆大 这种跟CPU有关的电阻我还是尽量追求原值代换,怕出啥幺蛾子

网友:
经常修的话这种料板应该得存一两块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

网友:
是自己清灰弄掉的吧

网友:
严重怀疑清灰刷掉的

网友:
都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2021-03-08):
现在板子疑难杂症真多   拿到板子还是要认认真真看一下有没有外观问题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独到,值得学习。

网友(2021-05-30):
楼主运气不错 另外艺高人胆大

网友:
快速搞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