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7h笔记本

楼主(2020-12-24):
在bios设置了uefi模式,重启后就这样了,卡在这个面按什么键都无反应!感觉是bios信息检测错误!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帮顶,三板斧先搞起来

网友A:
找维修店面检修 或者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维修店面检修 或者刷BIOS试试

我已经用编程器刷过bios不开机,点不亮。又刷回原来的bios,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维修店面检修 或者刷BIOS试试

之前我设置了uefi模式后!进不了bios里面,但是可以进系统,我在系统里把bios升级了一下!可以进入bios了!昨天手欠又设置了一下bios的uefi模式,现在就卡这个画面了!(我用编程器刷原机我备份的那个bios也点不亮)不知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