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6TI-S 换桥后 USB不能用

楼主(2020-12-24):
深海泰坦X6TI-S 原先是短路  换桥后 USB不能用   换 了两个都一样   桥型号是 SR30W    有人遇到 过这种问题么???
奇怪了 我用拆机的SR2C4 装上 USB就正常了 但是是拆机的 ME写不了  半小时关机 没时间再定个SR2C4了    客户催的急  唉,算了 不修了。。。

网友:
usb要是供电  数据阻值

网友:
应该是桥的usb模块的供电或者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做了CPU后,你们都刷回他的原BIOS吗,BIOS的问题你这边排除没

网友:
换桥之后刷了bios吗

网友:
原机 30W你上2C4肯定要出问题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