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40 G3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0-12-24):
充电芯片是BQ24780S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没反应,BQ24780 28脚供电18.5V正常,24脚REGN 6V正常,6脚ACDEP2.6V 。ACOK没有电压 ,4脚没有25V的开启电压,换了两个芯片, 保护隔离管都换了也是一样,最终看图纸感觉6脚电压低了些t,将6脚的分压电阻换成100K  33K.分压出来刚好是4.8V。插电能正常开机了。图纸一起上传。

网友:
ACDET 2.6不应该是正常的吗

网友:
打开图纸看了下  3.45 正常电压

网友:
数据手册2.4V啊,正常来讲2.6V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acdet怎么可能4.8v!

网友:
换电阻了?

网友:
你看看图纸上的电阻分压出来是多少v

网友:
4.8不过隔离吧,你这咋搞得?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修好了   赞

网友(2021-10-29):
4.8V?怎么会这么高!2.6V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