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plus诊断卡卡55不过内存,谁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12-24):
asus b150-plus诊断卡卡55不过内存,谁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点Q

网友:
刷个BIOS  在看看时钟  数据  电压对不对

网友:
55,要么是桥,要么是数据

网友A:
VPP_25 VCCDDR DDRVTT VDDSPD SDA SCL 都正常吗?昨天修到1块铭瑄的B150MD4 TURBO 不过内存,诊断卡55 报警三长两短,缺VDDSPD2.5V,直接短接286和284脚,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VPP_25 VCCDDR DDRVTT VDDSPD SDA SCL 都正常吗?昨天修到1块铭瑄的B150MD4 TURBO 不过内存,诊断卡55 报警 ...

这些都是DDR4 正常工作的条件,满足这些了还不能工作就要查CPU底座和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