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DOL13F不开机,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0-12-24):
接修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到手为不开机,报价后,拆机查看,主板外观很好,无明显问,经测试公共点短路,烧机拆除电容,维修至开机状态,不开机维修结束。电池充电不蓄电,报价更换电池,电池到了装机测试,电池只能充电冲到60左右,充电芯片为:bq24780s,接电池充电测量qb芯片外围无异常,该笔记本ec不带程序,尝试刷bios,留意到原机不接电池时电池接口为12.2v,接上电池为11.8v,不显示充电。更换bq24780s,充电电压达到13v左右,充电到60左右就不再显示充电,华硕也有类似联想的电源管理,下载华硕myausu设置无果。目前是充电到60左后后,电流回降至待机电压,但是会不时电流上升至2a充电电流,几秒后掉回待机电流。bga封装ec。准备放弃维修了这个

网友A:
既然是大短过的机子 那几个隔离管你看了没  控制机电压看看 而且不排除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大短过的机子 那几个隔离管你看了没  控制机电压看看 而且不排除软击穿

已经更换了。。。还是不行。已经放弃维修了。

网友B:
是不是BIOS里面要设置

网友C:
这个情况是难搞,不过你可以查一下EC给充电芯片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是难搞,不过你可以查一下EC给充电芯片的信号。

主要是无图纸无点位,gba封装的ec。看着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无图纸无点位,gba封装的ec。看着无从下手。

是啊,维修时没有图纸,就只能靠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里面要设置

bios都刷了都,还真没看bios,但是myausu设置不行,感觉不是软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都刷了都,还真没看bios,但是myausu设置不行,感觉不是软件故障

华硕名字打错了,是asus。华硕有一个类似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叫mya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