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15b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12-24):
谁知道v15b是什么芯片,华为主板上的,箭头的地方掉了两个电阻,也不知道多大的,有没有兄弟有这方面的信息,谢谢

网友A:
板号多少,我看看我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多少,我看看我没有图纸

华为的图纸稀有啊

网友:
好像是个场管,拆下来看看

网友:
8脚应该是mos管,看看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网友:
5027才是型号把,这个明显是个mos管,淘宝也有卖家看背面是mos管,上面的电阻应该是另外的电路,不是这个芯片的外围,多拍几张拍清楚点,让大神帮你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把这个照片发给卖芯片的问问

网友:
是mos管,什么主板

网友:
这还不简单,说型号,查图纸,不就完事了

网友:
找月饼大佬,他能帮你查到 10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