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in10系统蓝屏报错终止代码:SYSTEM_SERVICE_EXCEPTION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0-12-24):
故障分析:

第三方软件与系统兼容性问题:发布者为2345移动科技的软件引发的系统蓝屏

解决方案:进入安全模式卸载发布者为2345移动科技的全部软件
步骤一:进入安全模式,请按如下操作步骤进入安全模式:
1、  进入“选择一个选项”:
a)      方法一:开机进入系统时长按电源键关机,重复3次以上,这样再次开机后直接会出现“恢复”的界面,单击“查看高级修复选项”后可以直接进入 “选择一个选项”界面:

b)      方法二:台式机按动开机按钮后,马上连续按“F11”键即可进入 “选择一个选项”界面:
c)      方法三:笔记本机器在关机状态通过卡针插入复位孔/按复位键后可进入蓝色菜单选择界面(Novo Button Menu),选择“System Recovery”选项后进入 “选择一个选项”界面:

2、  选择一个选项,选择“疑难解答”:

3、  在“疑难解答”中点“高级选项”。

4、  在高级选项中点击“启动设置”。

5、  点击“重启”按钮。

6、  电脑此时会重启,重启后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界面。按一下“F4”键或数字“4”就选择的是安全模式。其他的模式也是使用这个方法选择,选择以后会直接进去

7、  如下图所示就是WIN10的安全模式

在程序列表中卸载全部发布者为2345移动科技的软件,左键选择程序后右键点击“卸载(U)”,卸载完成后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个还真没有遇见过

网友:
路过学习没遇到过

网友(2021-02-26):
有些事硬件故障造成的,你这方法不一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