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重启 换了硬盘 可以刷过 还是重启 机器外观 摔的

楼主(2020-12-24):
7p重启 换了硬盘 可以刷过  还是重启 机器外观 摔的,请师傅们赐教!按住cpu还是重启

网友A:
不是有代码可以看的吗看下重启代码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代码可以看的吗看下重启代码是什么呀

开机直接重启不进系统

网友:
电流正常吗?

网友:
解绑下WIFI

网友:
正常  到达1a左右 又重启

网友:
回音哥 -2 发错版块!

网友(2021-01-28):
你应该和我8p一样,我刷机过了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CPU右上角的线圈有没有虚焊呀

网友:
肯定有虚汗掉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