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鼠键不能用

楼主(2020-12-24):
求助 本人有一台台式机 主板是华硕H81M 最近是使用过程中会出现鼠键不能用 灯是亮的 过一会就好了 然后又出现 鼠标换过还不行 电源管理也设置过 因为有重要东西 所以没法装系统 所以问问大佬们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网友:
保留资料安装系统。

网友:
驱动的问题。。。

最好是重装系统

网友:
用 USB 键鼠                         试一下

网友:
换过硬件了,只能更换系统了

网友:
同楼上最好装系统,方便省事

网友:
先换套键盘鼠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