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P报警加进系统黑屏维修

楼主(2020-12-24):
这本子拿过来是报警5声   老通病了  刷ECBIOS解决  BIOS就不发了 论坛一大把不过拆开的时候 BIOS已经被刷过了 但刷的是南桥的BIOS  ECBIOS没动过 那就很奇怪了如果是同行修的 这种捡钱的本子会修不好?管他呢没想太多说说另一个问题 进系统黑屏 不装显卡驱动就不会黑屏 那就从驱动开始下手 驱动精灵  官方驱动 重装系统通通不行 装了个WIN7 黑屏的时候能听见开机的声音立马外接显示器亮了 一看设备管理器  醉了  显卡驱动都打上了 那就不是显卡这块问题了

又查了查LID_CLOSE信号
但是这个本子的霍尔元件是装在摄像头上面 单独分出来的一根线 如果LID有问题 不插这线应该就解决了 事实证明没什么用  拆了板子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ECBIOS旁边 貌似少了个元件

SW1 看样子貌似是个开关元件 连到南桥的
INTRUDER 用于检测机器是否被入侵 高电平为正常的 对这个信号也不是很熟悉 不管了直接飞两个线装机 问题解决

网友:
  把照片给大家拍出来 这个件不知道是上家搞掉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所以就是那个SW1掉件导致的开机进系统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是那个SW1掉件导致的开机进系统黑屏?

是的  这貌似是一个防盗按钮

网友:
这个按钮很重要

网友B:
INTRUDER#这个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RUDER#这个是低电平有效,

只是说它的功能  高为开启防盗 少了开关 就不接地一直为高  防盗功能就一直打开

网友:
好像高档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RUDER#这个是低电平有效,

实际测量需要高电平才对

网友B:
找到图了,
应该是别人拆了的吧,这样的开关正常不会掉,是后盖顶住的,后面的盖子,不是维修员也可以打开,THINKPAD应该都有这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了,
应该是别人拆了的吧,这样的开关正常不会掉,是后盖顶住的,后面的盖子,不是维修员也可以打开 ...

IBM的技术  后期的THINKPAD  几乎没有这个按钮了

网友:
我也去找找电路图

网友:
但打开盖子这个开关弹起来也是能开机的吧

网友:
IBM  信号是多点   限制也多  不是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