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荣耀魔术book14不开机

楼主(2020-12-24):
到收加电19伏,电流0.012,开始测阻值,发现3.3,公共点,5伏和cpu供电v come都短路,此类现象是通病,因为cpu的供电是由3.3和公共点15伏一起供电,直接换了cpu电感上面的五个上管,然后3.3和公共点短路排除,5伏虽然短路但是不是完全短,烧了一下发现PD挂了,直接干PD,5伏解决了,然后待机正常了,开机发现电流定在360毫安,大致测了一下电压,发现除了cpu供电以外的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包括显卡电压和syspowok都有了,平台复位没有,先换cpu供电,没用,测了测几个上管发现除了同步信号不正常以外其他都正常,想着干个cpu看看,没想到干完以后故障依旧,这下就头疼了,继续测了测感觉有可能是svid信号的问题,顺着摸发现cpu的svid供电是由一个叫stp什么什么的1.05伏电压上拉产生的,而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slp s4通过一个pwm电路产生的,同时也由run  en开机5伏run,测了测这个电压发现他不断在跳变,偶尔有1.05,有时候没有,直接干ec,干了以后发现正常开机了,修机真难啊

网友:
下午有点事,说的急了,现在详细说一下

网友:
修完短路电流定360,我开始测电压发现都没有异常,除了cpu供电以外,都有

网友:
但是vccsA是有的,而且是1伏,这个电压应该是系统管理电压,就是由cpu的svid控制的,正常开机的情况应该是0.7,不开机就是1伏

网友:
VCCSA应该和V COME一起出来,只出来一个肯定是ec,cpu其中一个出了问题

网友:
因为之前上管烧了,而且当时没想太多就干了cpu,,结果没好

网友:
后来才发现是ec的问题,也是后来才想通的,当时不敢乱搞,想分析清楚再下手,结果分析好久都分析不出来问题,最后索性莽一把就干了,好了倒是个意外之喜

网友:
哈哈!
三板斧就是干

网友:
厂里,带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