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laptop2如何进入Bios

楼主(2020-12-24):
由于第一次遇到这款surface laptop2不知道如何进入Bios,键盘上的键子各种按就是不进Bios,微软的机器还真是操蛋,搞了半天没进去,没招了只能求助一下师傅们了,有谁调过这款笔记本Bios师傅,给在下指点一下谢谢

开机不停的按F6

网友A:
按住音量-不松手  在按一下开机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音量-不松手  在按一下开机按键

进不去啊,就卡在LOGO.

网友:
卡logo硬盘挂了呗

网友:
谢谢你的参与,硬盘坏了应该可以进BIOS吧

网友:
哦 开机按F6

网友:
我的也卡LOGO

网友:
这东西进系统后设置里重启进bios
uefi

网友:
f5                f6

网友:
不是F6就是开机键减音量键

网友:
开机进设置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按住音量+,再按一下电源键,出现微软logo后松开音量+,就进入BIOS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