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雷神911 Ari板号DAONLAMBAD0亮机快

楼主(2020-12-24):
雷神911 Ari板号DA0NLAMBAD0 独显BIOS,淘宝购买原厂 ,亮机快测试OK 雷神911

网友(2021-01-25):
换南桥开机快,可以用

网友A:
BIOS有一个问题,SATA接口不能用,刷回原来就可以

网友B(2021-03-15):
引用 网友A:
BIOS有一个问题,SATA接口不能用,刷回原来就可以

你好,请问一下,原机的BIOS还在吗?可以上传一个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刷BIOS后不认SATA硬盘的。我手上这个板是别人刷过BIOS的,所以原机的我这没有了。

网友:
好用的都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一个问题,SATA接口不能用,刷回原来就可以

请帮忙传一个,感谢QQ5311770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原机的BIOS还在吗?可以上传一个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刷BIOS后不认SATA硬盘的。我手上 ...

试一下这个,我也不记得是不是了,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个,我也不记得是不是了,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