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烧坏修复方法分享

楼主(2020-12-24):
分享一个修复PCB烧坏的方法  应对 比较粗的线路位置  被烧坏焊盘的情况  多次尝试 很有效

网友A:
既然都挖开了,可以就不用补了,,如有元件要焊接也没必要焊在这个位置了,,

网友B:
这个运气好,要是里面有线就白干

网友:
这个是个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挖开了,可以就不用补了,,如有元件要焊接也没必要焊在这个位置了,,

主要是为了美观  并且不影响充电

网友C:
你也没说用啥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气好,要是里面有线就白干

你要这么想  能烧坏PCB的一般都是供电电路  根据PCB布线设计规范  一般信号线都会和供电线路避开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没说用啥补啊

就用铜箔啊  从别的坏主板上  割下铜箔  再烧坏的焊盘上  补上固定

网友:
this is called expertise .....appreciated

网友:
切口那里很难处理呀

网友:
有些位置就没办法

网友:
我这有个e550的大面积进水,待机芯片那部分都烧穿了,屏接口也烧烂了

网友:
雷神911吧,是这样子

网友:
要是为了美观  并且不影响充电

网友:
这样稳定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