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鲨2,玩游戏突然不开机,

楼主(2020-12-24):
【故障机型】:黑鲨2
【故障现象】:玩游戏黑屏不开机,不充电。

小白早上一到店,师傅交给一台黑鲨手机说可能CPU虚焊,让我试试维修【毕竟不开机】
,话不多说直接拆机。【这机器好难拆】

    夹电触发100定住,师傅讲有戏。说这机器大部分玩游戏黑屏都是CPU虚焊了。让我试试重做CPU。 毕竟手生,又是855  有点小怯
先上盖,后下层,搞了半天才撬下来,好在没掉点 ,就是手法太生,趁热焊盘除胶处理一气呵成,这个胶比较好除。
   然后重植上盖和CPU
        干完直接装,这一步很快。。装完插电试机显示充电 。然后开机。。。

    因为客户没有给密码,只能简单测试,发现听筒没有声音,又拆机检查【发现听筒排线断裂】
我心里一紧,哈哈哈莫不是我拆断的吧,哈哈哈   【直接拆下固定刮开飞线,因为比较粗很好飞,简单的点上去,就直接绿油固化了】 小细节就是随时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否,免得返工

至此入行小白修机完成。

网友:
这个手工活啊,有点厉害啊

网友:
这种小白一来就干CPU 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这样的小白

网友A:
你这已经脱离小白的称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脱离小白的称号了

查故障原因感觉还是比较小白啊。。。。。手工这东西多练总会提高

网友:
楼主若是小白,我就是小小白

网友:
越修越坏呀。

网友B:
这手法不像小白啊!老手也就这样呗

网友C:
黑鲨cpu虚焊是通病,我也碰到过两三台相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法不像小白啊!老手也就这样呗

才学这个没多久,就是没事练手工。。。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鲨cpu虚焊是通病,我也碰到过两三台相似的情况

嗯嗯,我百度也查到很多此类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小白很多细节还是需要注意,哈哈。免得以后真的修好一个问题,搞出来另一个问题

网友:
小白上来就干CPU,佩服。。。。

网友:
在学习的路了,

网友:
这不是小白了啊  可以了

网友D:
后面的电源都没爆锡吗?手法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电源都没爆锡吗?手法可以啊!

快速取下的话,背面不可能爆锡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