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TPN-Q214-10代集显开机报90D和90B散热和风扇错误解决办法

楼主(2020-12-25):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超薄笔记本比较新,经客户介绍开机报风扇错误,已经去过售后更换两个风扇还是一样。开机检查可以进系统开机马上98度报警,一会风扇狂转温度一会降到40度左右,给客户说不好修时间比较长客户同意留下来了。首先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心想是不是真的风扇又坏了马上调货两个新风扇换上应该对了吧,信心满满的开机,靠还是一样。老老实实看看吧上示波器看看检测脚有波没有一测都有,难道是温控坏了检查其中一个风扇连接的一个三角K72应该是个场管吧马上旧笔记本上找了一个换上又装上试机对了,全部装好一会再开机奶奶的还是一样简直无语了。报风扇错15秒就关机了心想进BIOS看看,进不去只有把风扇去掉才能进去管他的进去看看再说,进去了一下没什么发现。经过几个小时回来看下,度娘一查这个问题还不少心想难道真的是BIOS版本不对吗?再次进去一看版本是F04管他的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

网友:
为了大家少走弯路,F04更新前把BIOS里面风扇改为常转保存以后又关闭了还是报错。更新最新后使用编程读取备份出来,再次开机还是报风扇错误。重要。。。。。。。提示。。。。。。。刷后还是要在BIOS里面吧风扇改为常转不然开机转一下就停止了温度低风扇不转温度高了再转马上还是报错,打开后故障解决,最后把备份的BIOS发出来。发帖不易,希望大家不喜勿喷,谢谢。

最新升级后编程器读取放心下载

网友:
新机BIOS故障率很高

网友:
有些机器版本低造成低造成的不稳定,越新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很多显卡,桥 CPU都集成在一起,又没图纸点位只要一有问题维修难度很大费用高客户要么嫌价格贵,要么换板子。

网友:
这个问题是升级了BIOS和改风扇常转吗

网友:
牛逼呀 !都在修10代的机器了

网友:
售后修不好的楼主搞掂,厉害

网友A:
这个故障我昨天修到一台,还在店里没取走,妈的,换了EC最后还刷了BIOS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昨天修到一台,还在店里没取走,妈的,换了EC最后还刷了BIOS才好

先简单的来呀,大动干戈搞不好还遇到其他问题,我的别人可以开机可以使用的就怕搞得开不起机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简单的来呀,大动干戈搞不好还遇到其他问题,我的别人可以开机可以使用的就怕搞得开不起机就麻烦了

   肯定是先简单的来啊,先刷BIOS,再换EC,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先简单的来啊,先刷BIOS,再换EC,都有问题的

我们电脑城现在维修价格都比较透明了 ,又不赚什么钱,只有做些耗材什么的。钱难赚花钱如流水

网友C:
售后怎么会不知道刷bios?不科学呀,售后应该是第一手会拿到厂家的维修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怎么会不知道刷bios?不科学呀,售后应该是第一手会拿到厂家的维修方案的

售后很多都不会修,10代的不好搞都是返厂,我们这里售后很多过保都是拿到我们这里修的

网友:
厉害了,

十代的

网友:
BIOS 版本解决了问题
bazhannixin
就是开始刷了一个还是一样以为不是这个问题,走了好多弯路,最后下来最新的对了还是要打开常转才行不然有些多开几次机就报错了
详情

网友:
BIOS 版本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版本解决了问题
就是开始刷了一个还是一样以为不是这个问题,走了好多弯路,最后下来最新的对了还是要打开常转才行不然有些多开几次机就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