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58 DAX11AMB6D0 REV.D 待机0.07 0.05不触发

楼主(2020-12-25):
不写的复杂了!现象就是标题那种   待机3 5V 有  但是多了一个1.7V的  CPU核心供电!  因为这个机器没图纸 查NCP81101   发现EN 已经发出! 这个是直连EC  IT 8987E BXS!    上淘宝 结果给我发了BXA的  不含程序的!上论坛查询  发现HP 同EC 的其它型号 发现可能这个在HP 机器上真不带程序! 换上去待机变成0.156了 (连换2个) 直接查ACIN 都没了!得出和论坛兄弟一样的结论BXA不能和BXS通用(淘宝卖家说通用)。也有可能我买的3个芯片都是被电击过的(逼大家买带程序的  价格不一样  你懂的)。最后为了检测是不是通用 我又吧原芯片又焊接回去了  发现待机0.018 正常了  NCP81101的EN 已经没了 能触发开机了!

上面说了一堆表现故障个维修过程的废话  就为了 下面的结论!  EC可能真没坏  只是时序错了 或者静电  强制关机之类导致的!以后的兄弟 可以试着 用焊台直接把芯片拖下焊锡 或者 拆下来通下电再装回去试试!

网友A:
你修机器 不放电???

网友:
原EC  也可能加热后就正常了,希望能用久点吧,

网友:
这可能是ec受热了或重焊了,好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经验使人少走弯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机器 不放电???

电池在小板上  整机都拆了 怎么可能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