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DELL Vostro 270 BIOS支持nvme,同时适用于Inspiron 660

楼主(2020-12-25):
手里有闲置的nvme固态硬盘,想着给DELLL的Vostro270电脑加上(使用转接卡插到PCI-E X16)

于是修改了一版出来
BIOS是以A11为基础修改的,以FPT方式刷入即可。
试了下单独用nvme固态硬盘的话
会提示Hard- disk drive failure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u run the setup utility。
按F1以后可以顺利进系统

如果装了nvme硬盘,同时装了普通SATA硬盘的话,则可以无错进系统。

DELL270MOD.fd

支持nvme

网友:
官方还更新过A12 A13
不过都是为了堵intel的漏洞的
性能会有损失
我就没用这两个版本

网友:
没这么试过,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2021-06-03):
请问我要怎么升级BIOS,楼主的附件BIOS已经下载。

网友(点评):
已经通过FPT方式刷入,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同时也感谢论坛管理人员和各位大拿们

网友(2021-09-08):
请问我要怎么升级BIOS,楼主的附件BIOS已经下载

网友(2022-09-17):
用编程器刷的,自己设置了服务编号,,完美

网友(2022-12-14):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怎么用FPT刷先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我看看行不行吧

网友(2023-04-15):
看看能不能我摸过

网友:
请问我要怎么升级BIOS,附件BIOS已经下载

网友(2023-06-04):
fpt刷入步骤有吗?

网友A:
直接改华南b75的也可以用

网友(2023-08-16):
这板子能上e3 1230V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华南b75的也可以用

这板子能上e3 1230V2吗

网友(2023-11-04):
OK 非常适用,赞

网友(2024-02-27):
刷660s的,缺陷是必须还要接一个sata的硬盘才能正常启用nvme
刷bios有风险,请先备份再刷。

网友B(2024-06-16):
用FPT刷,总是报错,提示不支持的PCH,未知的硬件平台,进行不下去。用编程器刷,说死不认芯片,25L6406E,编程器支持列表也有,就是读取芯片失败,用在线夹,用探针都不行,真是被打败了。

网友(2024-09-16):
编程器写入,实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PT刷,总是报错,提示不支持的PCH,未知的硬件平台,进行不下去。用编程器刷,说死不认芯片,25L6406E,编 ...

我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很多主板都不可以在线编程。

网友(2025-06-13):
支持一下,有台老机器也是加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