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水深——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20-12-25):
某平台收了一个蓝宝石560 4g 白金版,卖家描述坏之前正用着

拆开包裹拿出万用表,一测,心凉一大截,显存阻值0.000。没办法,愿赌服输,拿稳压电源烧鸡,电压不到0.1v,电流0.8a,功率太小发热不明显,用手摸着慢慢感温,隐隐约约显存温温的,拆下两个怀疑的,拖平主板(防连锡误判),再测,my god还是短路,难道误判了这两个显存,于是把拆下的显存拖平,一测两个显存都短路,这样就没拆错,显存是有问题,正准备拆另外两个显存的时候,看到显存供电的电解电容鼓包了,拆下测量如下:

有阻值,损坏了。还得接着拆显存,另外两个显存拆下,拖平焊盘测量,显存供电恢复正常阻值,见下图:

41g显存呀,代价有点高呀,咬咬牙,补上电解电容,不先上显存,先上机测电压,别补上显存后发现板子还有其他问题就麻烦了。

上电,显存供电1.58v,核心供电0,郁闷,这破卡,怕什么来什么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

核心供电芯片图纸如下:

经测量,28vcc电压0v,断电,查28脚的对地阻值,如下图:

阻值明显不对,不应该呀,拿到卡的时候,我测了一遍阻值,5v阻值是正常的(拿到卡性惯性上下12v5v3.3v1.8v1.5v、上中下0.9v都测一遍阻值)。

再测5v芯片那端5v电压,居然正常,见下图

显卡主板上常用5v供电的还有1.8v芯片4脚,一测是0v,奇怪,测一下1.8v芯片输出只有0.42v

断电测1.8v芯片4脚阻值,阻值0.0339见下图

冷静分析下,这说明5v芯片输出5v供电到这边中间有保险电阻之类的烧断了,后端短路了,后端1.8v4脚和核心供电大芯片285v相通,阻值都是0.03几。大概结构见下图:

根据板层走线,跑线找到了5v芯片旁边,哎,旁边一个小转换芯片不在了。卖家描述用着用着坏的,大意了,轻易相信别人了

手里恰巧有个460的板子,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我就大概知道了,这个卡怕是不简单呀,显存短路,5v后极短路,中间的小芯片也没有了,你要是说用着用着坏的,我。。。。。。。。。。。。。。。。。。。。。。。。。。。。。。。。

先排除短路吧,拆掉核心供电大芯片后,后极5v恢复了正常,这么说核心供电的大芯片也是坏的,现在5v芯片的转换芯片我手里也没有,改变一下电路(主板预留了焊盘),见下图:

5v正常了,更换上核心供电大芯片,核心供电也正常了,供电都正常了。
再把4颗显存都装上,软件测试,终于“绿”了,pass

后面就是测试了,就不写了。
你们某平台买东西被“坑”?卖东西被“坑”?说说你们的经验

网友:
我的经验,说某某苹果主板用着用着不开机了,说是显卡通病,有能力的拿去修  买过来发现是风扇两边螺丝孔都打坏板层了,两边喔

网友:
一入咸鱼深似海,看见坏的就想买。

网友:
咸鱼出了名的坑子多

网友:
咸鱼深似海

网友:
巨坑啊以后要小心

网友:
闲鱼真的很坑,不过你还是把显卡救回来了,佩服佩服

网友:
我也修了个问题多多的卡,客户闲鱼收的。
显存连锡短路(客户吹的),显存供电MOS管不良,核心有个点虚焊,给HDMI供电的5v保险烧

网友:
只有23十块的料板不会坑你

网友A:
哥,还赌吗?我这里有个2080ti美版 mats测b0有问题;现在是开机花屏

网友:
还好没彻底翻车 某鱼的东西基本都是赌 没几个诚信的

网友:
咸鱼就是赌博啊,我发现坑的好多都是维修不仔细各种低级错误板,大部分都是同行坑的,真要是不懂的也坑不到买家对吧

网友:
还好核心没挂,要不然内裤都要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还赌吗?我这里有个2080ti美版 mats测b0有问题;现在是开机花屏

重植下显存,要么干核心。

网友:
很多信誓旦旦的说无拆修,发誓和吃饭一样

网友:
闲鱼里很多不要脸的,明明写的包邮,点进去要加邮费。明明是*WF词语*机,硬说无拆修

网友:
还好核心没有坏

网友: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网友:
核心没坏。就偷着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