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显示花屏

楼主(2020-12-25):
XR显示花屏,开机白苹果画面不花屏,开机后屏幕随机出现各种颜色的小方块,触摸正常,播放视频,拍照录像功能正常不死机不重启。换各种屏后排除了外配问题。
原板显示座阻值及电压和ID板交替验证正常,更换显示供电IC、主板显示座,更换CPU所有的供电电感后故障依旧。
无奈购买打磨板搬板,搬板后故障依旧。
难道CPU挂了?

就是除了显示花屏,其他所有都正常使用。待机,耗电,信号正常,更无死机重启现象。

网友:
估计是CPU上层问题

网友:
等高手,搬版了你都还这么修

网友:
座子阻值,内存,CPU。内存不好换了。

网友:
救助有屁用,知道的人肯定不会告诉你

网友:
板都搬了。那你只能打磨掉上层,换个上盖试试

网友:
都修了这么多这这么久。再换个上盖吧

网友:
这得收多钱 这么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