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96E 1P2H1D LWS R20.3

楼主(2020-12-25):
JY96E 1P2H1D LWS R20.3

网友(2022-02-21):
多谢大佬,这货断电后开机丢参数,需要重置,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KOIOS K2417U和SANC G7air(疑似)都用的是这个板子。

网友A(2022-03-30):
先下载试试,2417U不识别信号,总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试试BIOS更新后能否修好。

网友(2023-01-10):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试试,2417U不识别信号,总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试试BIOS更新后能否修好。

兄弟搞定了么?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试试,2417U不识别信号,总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试试BIOS更新后能否修好。

修好了吗?

网友:
已经下载了,但是这个用什么工具刷进去啊

网友(2025-01-04):
这个可以修复 bio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