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 飞利浦显示器开机没有显示logo

楼主(2020-12-25):
开机可以看到背光是好的 显示器自带音响也可以播放出声音 开机不能显示出显示器logo 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有一次停电 小孩部知道去拍打屏幕就这样了 屏幕没有漏液

网友:
先拆机检查一下再说吧,,都没有简单的检测,,,

网友A:
屏线松脱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松脱了?拆开看看吧!

拆了 没有发现有松这个情况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