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关于5VDUAL的问题

楼主(2020-12-25):
此板折腾了好几天了。求大神帮帮忙看看。
已经将图中圈圈里 的Q28和Q31拆下了,LM393也更换了,更换LM393前后都测量了电压,基本一样,都是如下:
1脚:0V
2脚:5.2V
3脚:0V
4脚:地,0V
5脚:0V
6脚:2.6V
7脚:0V
8脚:5VSB测得5.2V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5VDUAL一直没有出来。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3P都没有电压。哪里来的比较呢。。

网友A:
5VSB 通过 2个电阻分压 得到 2.5V的电压

网友:
报远程课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 通过 2个电阻分压 得到 2.5V的电压

赞同 那里应该串联分压的

网友B:
2脚应该是分压2.5v左右,3脚电压没有pwok没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脚应该是分压2.5v左右,3脚电压没有pwok没出来

请教下,PWOK一般从哪里来?

网友:
那请教一下,PWOK一般从哪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PWOK一般从哪里来?

感觉这个pwrok应该是DPwork?你往前面看看,要是dpwork那就 是io发出来的,通过一个电阻上拉之类的

网友:
5V双路待机时由Q31产生,这是个P沟道,1脚要为低3脚要有5VSB这样才会产生双路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PWOK一般从哪里来?

你这个5VDUAL跟PWOK没关系,PWOK要触发后才会出来,你重点查Q31的1脚是不是低电平,3脚有没有5V,还有2脚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修Q31第一脚那信号接io的,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PWOK一般从哪里来?

我又看了看我说错了,前面的两个运放是开机后产生5vdual的电路,待机时5vdual由p勾道mos  Q31产生,正常1脚未低电平,要是高电平查p gate信号,有可能是io发出来的,你在电路图里搜一下。抱歉之前我说的可能误导你了,我这也新手,哈哈

网友:
我也是业余爱好,以前想学家里人不同意,现在想学要上班没时间,最重要的是快四十的人了学什么都晚了

网友:
图纸 没有图纸

网友(2021-05-03):
2脚电压都不对啊。应该分压后是2.5V怎么可能五V

网友:
还有你唬我呢。6脚跟2脚是相连的,你6脚跟2脚电压 能不一样?另外你5脚0V了。p场管应该是打开了,那你测下p管,如果没打开就换p管吧。

网友:
这也不会吗,正该好好读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5VDUAL跟PWOK没关系,PWOK要触发后才会出来,你重点查Q31的1脚是不是低电平,3脚有没有5V,还有2脚 ...

你测过PWOK脚触发之后才有是吗?我正在修这个5VD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