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O2=2G的原型号是何呢?

楼主(2020-12-25):
如题,是片七彩虹H81的板子,点不亮。CPU的电压是3.02V明显不对,但搞不清PWM的型号,所以问问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不会把CPU烧了吧

网友:
应当是 RT9611AGQW

网友A:
又认真查了一下,最有可能是

网友:
对,不应该是96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认真查了一下,最有可能是

谢谢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不会把CPU烧了吧

1150的板子,不上CPU也会出电压,所以先上电测电压,再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认真查了一下,最有可能是

从板上的接线、零件看,的确是RT8810,但RT8810是两厢供电,主板是3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