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820-00165-A维修记录

楼主(2020-12-25):
机型:A1466
板号:820-00165-A
故障现象:插电有待机,不上电
有无解决:解决

维修过程:排查过程中突然大短路,然后发现C7433电容烧坏,更换后,发现保险烧坏,更换后解决,成功开机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遇到过两台。

网友:
可以啊  这种机器修好还有的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