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hdmi接口

楼主(2020-12-25):
rx570 hdmi 的接口附近是否是缺了个电阻?是0欧姆还是多少?

网友:
有的掉件的话,是能看到一点点痕迹的

网友:
如果是掉件的话 阻值应该就跟它旁边的那几个一样的

网友:
不是,没有

网友:
那是个耦合电容,不是电阻,缺这个会不显示,补一个同位置的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