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61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时钟正常 不跑马

楼主(2020-12-25):
七彩虹h61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时钟正常 就是不跑马无显示,bios都已刷过,请教大神接下来查什么,是不是要怀疑pch坏啊

网友A: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

都正常,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供电

有,都有,而且我有2块一样的主板,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要是解决了问题麻烦告知下

网友C:
示波器测量biis引脚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biis引脚看看有没有波形

测量bios哪个脚位呢?正常波形是什么样子呢?谢谢

网友:
有了复位就比较难修了,先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要是过了内存,那就放弃吧!

网友:
量一下bios6脚

网友:
cpu不行了……

网友:
6脚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换个几个了,不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bios哪个脚位呢?正常波形是什么样子呢?谢谢

示波器测第一脚波形只有一两下,不是正常的,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本来就不跑马

网友E:
正在维修,我与楼主有同样问题,开机跑码00,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PCH供电正常,BIOS也刷了,跑码到PCI停下,我也怀疑P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维修,我与楼主有同样问题,开机跑码00,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PCH供电正常,BIOS也刷了,跑码到PCI停下,我也怀疑PCH

这波形是BIOS波形,应该正常的

网友:
有思路,有图像。有真相。小白看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该上BGA干桥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在维修,我与楼主有同样问题,开机跑码00,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PCH供电正常,BIOS也刷了,跑码到PCI停下,我也怀疑PCH

你也是七彩虹吗,如果是那你的检测卡就不对,这检测卡pcie本来就不跑马的,要插plc,只有技嘉才能用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也是七彩虹吗,如果是那你的检测卡就不对,这检测卡pcie本来就不跑马的,要插plc,只有技嘉才能用pcie

我拿另外一块板子试了,的确不能跑码,我这个板子是私企自己研发的板子,没有图纸啥的,维修全靠一个一个元件测试,麻烦死了,就按桥坏了处理

网友:
查下io电压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