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求图纸 找不到cpurst在哪里

楼主(2020-12-25):
蓝宝石h61,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跑马到29卡主,集显电压没有,怀疑cpurst,但找不到位置,所有三极管都测了,没有和cpurst相连的,大神请教

网友A:
蓝宝石的图纸,还没听说谁有呢,估计你花钱也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宝石的图纸,还没听说谁有呢,估计你花钱也找不到的

主要不是找图纸,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你花钱也找不到的

网友:
这种早点买板吧,肯定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