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GJ5CNXX MB REV1.1待机0.030A.按下开关0.026A,等过几秒上到0.4A再回到0.2

楼主(2020-12-25):
手上有一台待机0.030A.按下开关0.026A,等过几秒电流上到0.4A再回到0.030A。再按开关 反复这样。。。。。今天刚接到,测试发现没有CPU供电,CPU集显供电也没有,想找下VCCSA 电压,但不知道那个电感是.....有个在CPU旁边的L21电感是1.06V,AMVJ的芯片,但这个是不是VCCSA电压呢?还有发现有几个电感没有电压,显卡供电也没有,但显存供电是有的。 发现小电池没有电压了,但换一个上去 测试桥上有个电容的电压是有1.2V的。RTC电路中的二极管D极是有3.01V,南桥晶振有波形33M.找不到图纸,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了。。楼主修好了是吧? 还有 这个板 开关针电压测得为8-9V 属于正常的吗?

灯亮的一下测试电压 发现没有电压的点是:
1; CPU供电电感L12 L14 L15无电压;
2;L20通到CPU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集成显卡供电 无电压;
3;L62好像也通到CPU里面的无电压;
4;L49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充电隔离MOS电路,不安装电池时无电压;
5;L10,L13 显卡供电无电压。

补充内容 (2021-1-7 09:25):
修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好换呀,客户想修好。

网友A:
SR40B,换桥必好,修了很多了,主要就是桥不读取BIOS资料形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40B,换桥必好,修了很多了,主要就是桥不读取BIOS资料形成的故障

这样啊,看来按您说的购买桥回来试看,我发现RTC电压会变化,待机时3V,当触发后 到0.4然后掉回0.3 0.2后RTC的电压2.7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40B,换桥必好,修了很多了,主要就是桥不读取BIOS资料形成的故障

果然 。。。。。。。。。。。。。。。。OK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子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日常逛贴          谢谢分享

网友:
VCCSA供电不出来,是没CPU供电的,这个供电受南桥管控

网友:
你的南桥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SR40B

网友(2021-03-23):
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订南桥回来换试试看

网友B:
什么问题修好了 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修好了 说说呗

不是说了吗   换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