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 4321开机时间长,反复预热通病。

楼主(2020-12-25):
三星4521 4321开机时间长,反复预热通病。10v1500uf电容鼓包。

网友:
多半是啊,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快10年了吧,

网友:
反复预热通病。10v1500uf电容鼓包

网友:
这款机器的电源板用在了好多款机器上,通病就是容易爆电容
三星4521F  1610 1641 224 2010 4321 4725 施乐PE220电源板都一样,都这毛病

网友(2021-01-27):
侧面高压板接触不好也这样,电容鼓包一般都是机器不加电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 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