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7850,摔伤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2-26):
这张卡是咸鱼收回来的,拿手上有比较明显的磕碰,检查外观发现漏铜,显存背面电容电阻掉件,核心背面有掉件。测量漏铜的地方没有断线,显存背面的掉件参考旁边的很容易补起来。核心背面掉件对比手里的华硕270显卡也补起来了

测量没有短路。插上主板开机,挡B2。
随即用软件检测显存。
ABCD四个通道全报错。测量电压核心供电,显存供电,其他几个供电都有。
而且显存测试都能跑,由此也能判断供电基本都正常

再次检测外观,依然没有结果。直到看见大神发帖,RX580显卡4个显存报错维修
把显存复位作为检查方向, 测量这个10欧电阻,发现电阻无穷大,用烙铁搞下来,电阻短成两半了。更换后正常点亮。此电阻应该是磕碰导致的损坏。

网友:
细心观察

网友:
我来看看观察观察

网友:
楼主信心 摔坏的大部分会掉点

网友:
闲鱼水深,好多都是修过修不好的废卡。

网友:
修显卡需要细心!

网友:
闲鱼上面的东西不好

网友:
重点是有点位!!!!!

网友:
这个帖子比较经典,就是一个电阻

网友:
这种卡也就修修自己用

网友:
高手  有理有据

网友:
咸鱼的坑太深,最关键还说的可怜兮兮的,一买了就漏嘴脸

网友A:
你好,请问7850,7870用A卡显存测试软件哪个名称的文件夹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7850,7870用A卡显存测试软件哪个名称的文件夹进行测试?

只看到7750,7790a这两个名称相近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显存的复位都能查。。厉害厉害

网友(2021-01-25):
一顆電阻在搞鬼 用顯存測試軟體 報錯顯存 看來修顯卡要非常細心 也不能太依賴測試軟體  不然到時顯存都拆還修不好 結果是一顆電阻在搞鬼  這樣還沒修好就被搞得累死了......................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2021-02-28):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4个通道没有显存复位电压,49 10 5.1K欧姆都正常 120pf电容也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另外4个通道有1.5V复位

网友(2021-05-06):
四个显存同时报错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