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pcie b8 3.3v短路最容易烧核心

楼主(2020-12-26):
显卡的pcie b8 3.3v短路最容易烧核心吗?
连着遇到几块都是3.3v短路,保险也烧了,换了后还是短路,相关的mos管也换了,还是短路,核心挂了?
高手交流交流

网友:
显卡阻值都很低的,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A:
核心内阻>表笔接触,一般不会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内阻>表笔接触,一般不会有事

表笔接触一般只有0.几欧,核心阻值不可能这么低的,我碰到几欧的有,大部分10几欧以上

网友:
金手指a面10和b面8脚阻值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内阻>表笔接触,一般不会有事

核心上的电容有两颗阻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