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26):
iPhone 6Plus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客户反应摔过,开机反复重启,自己拆下屏幕后在装回去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根据客户反应,螺丝孔有可能打穿导致不开机。【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看电流跳变异常,拆开机机器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右螺丝孔有螺丝拧痕,螺丝柱方便观察提下拆下了。

  用刀片刮拧痕,进行补线修复。

  所补的这根是i2c总线,补好线开机还原,原始故障,开机自动重启,根据客户描述过摔过,要保留资料不可刷机,只能根据描述大致判断故障点,应该是逻辑码片断线或虚焊,剪开逻辑码片保护罩,测量逻辑码片B1/B2叫当测量到B2脚阻值偏大,应该是虚焊断线了。

  拆下CPU处理好焊盘进行补点飞线。

  飞线完成装好CPU。

  开机进入系统了。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没玩过数据

网友:
看过老师挖上盖的杰作

网友:
好厉害 CPU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