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开机掉电

楼主(2020-12-26):
GA-H61M-DS2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经测VCCSA电压不正常只有0.5V,打开图纸测324-10pin不正常,分压全,换完美亮机!见笑见笑

网友A:
故障不大,就是把,分压电阻是真难匹配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
修电路电压还是比较简单   主要还是细心

网友:
这个机器这里坏的很多

网友B:
这个板子修好,您那里能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修好,您那里能收多少米?

收多少看客户吧,这片收了80

网友:
修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又一片:lol:lol:lol

网友:
H61有点老了

网友:
正需要呢,E430一样的

遇说还修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GA-H61M-DS2

遇说还修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买一个二手也就80-100,坏板留下不香吗

网友:
80可以买好板咯

网友:
换的是U1C吗?

网友:
捡钱啦捡钱了

网友:
也是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C:
所以说到底换的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到底换的哪啊?

分压电阻呢

网友(2021-06-02):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款主板坏分压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不大,就是把,分压电阻是真难匹配

买一本电阻样本回来,遇到就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