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70zd点位图!

楼主(2020-12-26):
在线等

求个x570zd点位图

网友:
机型是华硕YX570Z

网友A:
你要看那个地方 我在线看的 不能下载给你

网友:
我去给你找找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开机0.5电流不动,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那个地方 我在线看的 不能下载给你

芯片是显卡供电的三个大电感的背面,有一个芯片是up9023r,第9脚连接了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显卡供电的三个大电感的背面,有一个芯片是up9023r,第9脚连接了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求 ...

鑫智造里面没有的,你确定你能找到吗

网友:
老铁,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开机0.5电流不动,电压都正常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智造里面没有的,你确定你能找到吗

这个电阻300k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不服都不行

网友:
还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那个地方 我在线看的 不能下载给你

大佬,这个机器换完EC风扇狂转后几分钟会掉电是什么原因,EC买的带程序的,BIOS也刷了几个原厂的

网友:
这是直接从服务器看的吧

网友:
正在修 此款机器 开机电流1.15不显示  充电灯一闪一闪的  不开机 刷了n个  bios  不行 苦脑啊

网友:
确实300K 我正在修这机器。也是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