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1155针主板换网卡的问题

楼主(2020-12-26):
技嘉的大部分H61、B75都是用的RTL8111F的网卡,随便找个同型号的网卡换上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能正常使用,后面的两个小灯会不一样,本来长亮的会变成闪烁,本来闪烁的会变成长亮,反正指示灯变得不对了,有时候连换几个确定好的网卡芯片还是一样,从技嘉料板上拆的装上就OK了,有点强迫症,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科学啊,螃蟹的芯片型号一样应该可以通用,GA的1155没换到过,其他型号换过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技嘉1155针主板换网卡的问题 ,这个不光是换网卡的问题,还有软件的问题。(专利)。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重来不管灯

网友(2021-03-08):
有的灯都没有   但是进系统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