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58HRZ-T供电芯片

楼主(2020-12-26):
大佬们   这个芯片的工作必要条件有哪几个信号呀  刚开始没有VCC和EN   现在这两个信号都维修出来了  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还需要很多条件的 PG和sdlclk 打data

网友:
PWROK,,SYS_PWROK,SVID

网友A:
时序知道了  就 不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知道了  就 不难搞了

就是没找到10系列的时序

网友:
图片模糊!

网友:
4/8/24/32/44你都查了吗?还有10/12,用示波器测,万用表戳不出来

网友:
你找到就行,……

网友:
其实很简单,供电,开启,和SVID即可工作。问题是SVID不出跟其他PG信号有关系。

网友:
看时序图 应该是有的

网友:
强制上电在试试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