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76 奇怪问题

楼主(2020-12-26):
Dell   15-3576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 1脚acin,按照图纸设计测试,电压2.1V,但是图纸旁边标注电压确不是,

疑惑,这是设计问题,还是标注问题, 现在acok低电平, acin 为2.1V,芯片已经更换过, 图纸板号是17841-1 ,鑫制造里面有这个图纸, 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芯片其它条件都正常吗?ACOK脚位外部是否有上拉电压存在呢?

网友:
AVIN2.1?  办他

网友:
基本测量都是2.6左右的

网友:
没有时序 就难搞

网友:
19V经过分压电路过来是多少V?

网友:
算下来也正常,

网友:
其实这个电压很多都不是设计那时的电压,电源调高点试试

网友:
ACOK分压出来基本在2.5-2.8之间主要看涉及情况有些还是3V的

网友(2021-03-28):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按图纸 把 ACIN 的电阻改100K  现在电压3.1也不3.4 我忘了   但还是不好使  AOCK  这个脚 没电压   PR4417 和 4418 应该有问题    但在板子上 看了2小时 我也没找到    TMD

网友:
感觉2.1V  低了  应该是2.6 V

网友(2024-07-08):
大多数板都是2.6以上3.1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