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换字库后,无论刷哪个工厂包

楼主(2020-12-26):
小米6换字库后,无论刷哪个工厂包,都是一直卡米,字库放专用座子擦除后,再刷工厂包,还是一直卡米,有没有换字库成功的进来指导下?

网友A:
搜下论坛上有的  需要工厂专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下论坛上有的  需要工厂专用软件

没用,刷了一样卡白米

网友:
刷底层没有??

网友:
卡米卡多久,放久一点别管他说不定进去了

网友:
小米的,你先等个半小时以后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底层数据写了没?

网友:
字库和CPU是加密的

网友(2021-02-05):
需要读取原字库底层数据,普通刷机是擦写不了这些数据的,CPU和字库底层又加密设置

网友:
要换没加密的字库,加密字库需要先解绑。小米拆机字库要解绑用小米IDT工具(需要售后账号登录或者pojie),其它牌子要用对应的解绑工具。不然就是卡米

网友:
加密的。不能写底层的话,就把CPU和字库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