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LUS V1.01主板反复掉电维修+不保存BIOS维修

楼主(2020-12-26):
电子爱好者,电气工程师。非专业维修。
一台主机,华硕B85 PLUS V1.01主板,I4570,独立显卡,进水发霉。开机自动掉电,有时能运行几个小时,PCIE-X16PCIE-X1之间左边的V3.3V腐蚀短路,没有点位图,尖头表笔一个一个测量,从主板后面跳线PCIE-X13.3V恢复正常。
测量EC NCT5518T  48脚到ATX启动脚导通,开关和复位都有3.38伏,故障时 ASP1253 1脚会掉电(大约有3路通过图一中的右下脚丝印t04的三极管输出给1脚)。短接电源启动和GND,强制输出,PCH 1.0V 和Me 1.05V 正常,待机V3.38正常,512伏都正常,CPU没有供电,没有点位图,又不能下载,只能焊油加焊EPU供电芯片ASP1253,后恢复正常,没有重启了。。
发现BIOS掉电不保存,刷机到最新B85-PLUS-ASUS-2305官方附件,发现还是F1.
参考网友的资料发现电池通过1K电阻和肖特基到待机3.3V,给PCH南桥供电。拔掉电源发现没有电池电压,测量发现电池旁边的代号为KL7BAT54W)损坏,电池还反向供电,造成BIOS电池一晚上从3.3V-1.99V,没有此型号用两个1N4148玻璃管替代,测试CLRTC1脚恢复3伏电压。CMOS正常。(图片三是转的,在此感谢)
风扇转速太高,有噪音,发现CPU FAN是直接四线控制,VCC12V,通过脉冲调速,FAN1FAN2用的是3941S的电压控制芯片。待机输出只有7V
我把风扇插FAN2,这样华硕软件会没有CPUFAN速度,用杜邦线将风扇3脚速度输出线,并接到CPUFAN3脚。完美解决。
维修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坛友 w9304的分享的点位图 B85-PLUS点位图1.01

网友:
这种维修境界,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
这么多毛病都解决了,赞。这下在遇到bios不保存有思路了

网友:
刻苦钻研,这种维修境界,佩服,

网友:
这个散装二极管像两个蛋蛋

网友:
给你一个赞

网友:
太牛逼了 工程师不是盖的

网友:
非专修胜似专业

网友:
科班出身的的确要比野路子出身的严谨认真!

网友:
所谓专业维修的,是不讲八荣八耻的。

网友:
像维修这么严重的我一般是不修的,怕不稳定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精湛

网友:
最怕修进水的

网友:
小电池旁的双二极管每片废主板上都能拆到一个的啦。

网友:
没有图纸  这都能修好 厉害

网友:
高级维修了,这个要学习

网友A:
这主板,以前还修修,,现 在没有个10块以不修了,,,换
halo777
哈哈,不能浪费了。修好还能用用。否则就是电子垃圾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以前还修修,,现 在没有个10块以不修了,,,换
哈哈,不能浪费了。修好还能用用。否则就是电子垃圾了。

网友:
进水发霉的很难处理 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久

网友(2021-02-18):
学习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