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350T IH61M 4.2 开机两声报警

楼主(2020-12-26):
IH61M VER4.2 开机两声报警  诊断卡D7

BIOS有为题 论坛下载u927 能点亮

已经正常  可是装机后发现插上独立显卡BIOS有丢失报警两声无语  有事D7   论坛上有下载一个装机后正常

测试正常

最后附上 25Q32

网友:
U926上传失败补上 25L16

网友:
U926有上传失败补上

网友:
一般都是两个一起刷,保险一点

网友A:
这个BIOS开机快不快?

网友B:
接齐所有风扇就不会滴滴两声了,联想有自检

网友:
我有一片是偶尔能触发点亮,刷后故障一样,不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齐所有风扇就不会滴滴两声了,联想有自检

要是这个问题,在bios开机设置里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个问题,在bios开机设置里就可以关闭了

开机不显示 软是关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开机快不快?

开机 杠杠的  快

网友(2021-04-13):
开机怎么关闭LOGO?这LOGO显示是  black w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