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CP1025大神帮看看哪里问题

楼主(2020-12-26):
打印彩色就会这样,打印黑白的没事,大神帮看看这是硒鼓问题还是转印带坏了,或是哪里的问题,帮帮忙。

网友:
清洁转印带刮板,

网友:
好像是转印里面的废粉,垃圾,清理看看

网友:
换个鼓试试,应该是310吧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怎么不打一个色块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怎么不打一个色块测试

打了也一样都是那个位置那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