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6):
UKUI
Arch

网友:
请详细说明一下具体的故障,并附上图片,方便解决!

网友:
822 479一个一个量就完事了

网友:
多数是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15秒关机都是USB OC#出问
题,这个B85M-K的主板就是这两个排阻出问题了,那个点位图现在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