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A1466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0-12-26):
求助 A1466   820-00165    插电自动开机(电池正常插入  电池  电源 单独 都能正常开机  使用都正常   电池也可以正常充电 )     开机状态下 拔插 电源 都正常    在关机状态 接入电源 就自动触发(裸板 +电池 也试过 故障一样  排除 键盘 触摸板问题)  已经换过 电源小板  电池 (原本的问题是 电源小绿灯 不亮  换小板  后正常)

网友:
待机触发电路问题,特别是RTC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看看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做一下主板复位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过几次,解决方法是进苹果系统后正常关机,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
某个EC ROM版本是这样的!你可以把EC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看

网友(2021-01-26):
这个应该很好修,好久都没碰到好修的机子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