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G3201 V4.01 主板不识别msata固态

楼主(2020-12-26):
板号  G3201 V4.01芯片是hm65,i3 2350mCPU,itx小主机,换了一块msata的固态,在pe有时不识别固态,有时识别装win10一会就出错,在bios里也有时识别有时不识别,有时用段时间进bios会很卡,在其他电脑把系统装好在插到这个itx上能进去系统,开机很快但用一会就卡顿,不停卡菊花,重启进bios也会卡顿,主板放电后恢复。确认不是固态问题,因为在笔记本上好用, 山寨板,bios哪里找,这问题刷bios会好吗?新手求前辈指教

网友:
或者说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bios用其他板备份的直接在dos系统下刷还是说需要编程器刷。看bios芯片有焊接的痕迹,芯片问题有没有可能,换笔记本hm65主板的bios芯片是否可行

网友:
供电有3.3v  1.8v 的芯片   只要芯片容量一样都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