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暗屏维修

楼主(2020-12-26):
我是菜鸟,大神请绕道

今天接台拯救者Y7000 客户说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会亮
接上电源看了下,电流正常,拿强光手电筒照了下屏幕,发现屏幕没背光
这个故障范围了小了,一般要么主板要么屏
换个屏试了下正常,给客户说换屏,报价后客户走了
客户走了问了下屏价格 350我去  15.6寸窄边框IPS的  好贵啊
我就想着能不能修修看,手上好多片这种屏了一直没去研究(我菜),于是群里问了下师兄,然后开搞

拆开发现保险挂了,L40对地阻值7欧姆,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于是找了块同型号的碎屏的拆开对照着修
一路测过去,发现Q1  DS极只有7.3欧姆,明显不正常,但是为了准确,又去烧了个机,确实是Q1发烫
于是准备拆下来测一下,但是问题又来了,之前没修过这个,这个板太薄了,我估计我那个200多块的垃圾风枪要给板吹烂
找了个烂板测试,果然400度都吹不下来,板已经变形了,450度才吹下来,板都弯了
看来风枪是不行了,又在群里面请教了一下师兄们,改用电烙铁,废板上练习了两次,然后开干

拆下来测了下,果然短路击穿,剩下的就简单了,另外一块屏上拆下来换上,然后保险也一样换上,然后测了下阻值OK了,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果然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

对于大神来讲,可能是个基本操作,毫无难度,但是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讲,这是一次尝试,就算失败了也能收获经验
在此感谢群里的各位师兄的耐心指导

网友:
这种芝麻管,多加点锡,一堂就掉了

网友:
谁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自己多努力点,也会变大神

网友:
现在的大师都还在睡觉

网友:
不能用烘枪 软排线容易脱焊

网友:
这下又是稳赚300

网友:
现在屏幕价格也比较贵 能修 就修

网友:
屏幕和很薄的电路板确实要慎用热风枪

网友:
三百大洋到手了

网友:
可不能上风枪。洛铁加一坨锡就好。

网友:
这破屏好像是通病,之前修过两个

网友:
这样真爽金我

网友:
老板牛批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买个高压板了 不会修

网友:
恭喜完修。请问楼主,屏的厂牌型号有吗?谢谢。

网友:
修好了,都是高手

网友:
管子损坏大电流挂保险

网友:
保险也坏了吗?

网友:
技术是一方面,有料板,料板多也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兄弟我觉得 应该把升压二极管合电感都换掉!

网友:
修屏最好用好一点儿的风枪。

网友:
大家修机器都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网友:
还好没把屏吹挂                   】

网友A:
你这怎么收费呢? 按换屏收?

网友:
修好收钱恭喜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还是比较牛By

网友:
修好了就能用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考虑报远程班

网友B:
群里报远程班兄弟,远程班效果跟实地效果 区别大不

网友:
修好了就是大神,换句话说,不修只能换了

网友:
我都是风枪吹的,换上面的芯片也是,做好屏幕隔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到现在屏幕涨价得厉害。有几单客户都嫌贵不换

看看能修好就修一下吧

网友:
刚好今天修的是这机器谢谢

网友:
日常逛论坛, 学经验

网友D:
估计换一个直流风枪会好一些,我的旋转风枪也是要很高温度才可以拆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换一个直流风枪会好一些,我的旋转风枪也是要很高温度才可以拆零件!

我这个风枪 电烙铁一体的 总共才200多块钱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里报远程班兄弟,远程班效果跟实地效果 区别大不

不知道,我报的远程班,实地实在没时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考虑报远程班

可以的,我个人感觉对我还是帮助挺大的,学到不少东西,关键是对于我这种野路子出生,能有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收费呢? 按换屏收?

按维修收的,收了200,这个屏拿货价都300多了

网友:
涨价了好啊

网友F:
屏的价格现在有点离谱了  能修比换报价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价格现在有点离谱了  能修比换报价靠谱点

是的  去年才260的样子  现在都350+了  太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维修收的,收了200,这个屏拿货价都300多了

不错!!!

网友:
渣渣一个  只会三板斧  才报了远程班  还在学呢

网友:
自己多努力点,也会变大神

网友(2021-03-20):
请教 Q1是什么管子??丝印 6 WA

网友G:
请教 Q1是个什么管子。丝印6 WA 。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经验了!

网友H(2021-04-29):
大哥,这个Q1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 Q1是个什么管子。丝印6 WA 。

师兄,找到这个管子型号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哥,这个Q1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不知道什么型号,我没去查,但是这个管子应该是通病,我又修的3片没有背光的,都是这个管子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型号,我没去查,但是这个管子应该是通病,我又修的3片没有背光的,都是这个管子坏

那你都是找的料板换吗?

网友I:
修利润高点,换屏没啥利润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都是找的料板换吗?

是的,同型号的烂屏上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利润高点,换屏没啥利润了成本太高

是的,今年屏幕太贵了,修修能多挣点

网友J(2022-03-31):
牛批,牛批。今天刚好也碰到了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保险哪里和那个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牛批,牛批。今天刚好也碰到了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保险哪里和那个三极管

我去,我前年的帖子了啊
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刚好手上有一样的坏屏,两个对照着修

网友:
软排线容易脱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去,我前年的帖子了啊
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刚好手上有一样的坏屏,两个对照着修

哈哈,看样子是这款屏的通病呀!问题,故障点一毛一样,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看样子是这款屏的通病呀!问题,故障点一毛一样,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省了不少时间

这个管子应该就是通病,我后面又修了好多片  也是这个管子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