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啊

楼主(2020-12-26):
请教下 这个风扇电路  为何2脚12V供电和3脚检测 之间要接一个二极管啊   有何用  谢谢啦!

网友:
速控检测脚吧

网友:
检测电流的是吗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为了风扇电感中的能量释放掉。

网友:
明显是稳压二极管吧,防止电压过高的

网友A:
感觉是保护芯片,防高压损毁的。之前拆过一些风扇,很多特别是廉价的风扇其测速信号直接是在风扇绕组取出,而且风扇里也没有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保护芯片,防高压损毁的。之前拆过一些风扇,很多特别是廉价的风扇其测速信号直接是在风扇绕组取出, ...

666 专业  听了几位大哥的讲解我理解了  应该是保护作用

网友B:
第三脚 最近在看视频课的时候老师讲解时  风扇品牌检测而不是测速  笔记本检测很严格   具体我就很懵逼了   因为即便插3PIN风扇BIOS也是能检测到转速   如果第三脚不是检测脚 那这转速如何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脚 最近在看视频课的时候老师讲解时  风扇品牌检测而不是测速  笔记本检测很严格   具体我就很懵逼了   ...

电流的大小变动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