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 BIOS神奇的坏法!装系统之100%坏

楼主(2020-12-26):
装系统死机后,开机无显示黑屏,送我这维修,刷BIOS OK,不挂硬盘自动进BIOS都正常!挂硬盘开始启动WIN10系统 然后提示错误自动重启,然后是选择一个选项,到这里点关机,然后就卡住图像变成灰朦灰朦的,无响应然后强制关机!就和送来时一个故障,刷BIOS后又亮机,反正这个报错的系统一运行 自动重启后BIOS准坏!点不点选项都一样,刷了5次BIOS总结出的,确认装系统会坏BIOS的, 运行这有问题的系统100%坏BIOS。 坏掉的时候不插电池电流1200ma左右!
   现在直接进PE删除系统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现已经进入系统了

网友:
注意装系统会坏BIOS,这是新姿势

,要是利用此漏洞,电脑被攻击不是和以前的CIH差不多!

网友:
昨天遇到个客户的硬盘插电脑上  第一次可以系统 重启就卡LOGO  一定要刷BIOS才会正常  插他的硬盘在BIOS下都没事 进系统后就百分百重启卡LOGO  不知道是不是中毒了 第一次遇到

网友A:
难道是什么病毒开机后自动攻击bios?

网友B:
硬盘可不可以接在光驱位置,之前遇到过装好系统就时不时提系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可不可以接在光驱位置,之前遇到过装好系统就时不时提系统坏,

看机型有的可以完全正常使用,有的光驱位硬盘会造成访问硬盘卡顿,系统启动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什么病毒开机后自动攻击bios?

就是装系统造成的,这个系统在其他机型上正常安装过的

网友C:
客户会不会找你要他硬盘里的资料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类似的。刷了BIOS后,进系统前它会自动更新BIOS。用几天就会进不了系统。
后来把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就没有再返回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嘛,一般是因为那个硬盘的系统的时间错落,可能变成9970年12345月37607日,12345:22245:99767秒之类的了。把这种有问题的硬盘系统接到电脑里面开机,它会第一时间把bios里面的实时时钟数据给改成错的,然后重启就卡死在win的桌面附近了。即使你重新刷bios或者进bios把时间改对了,再进系统它还是会改成错的。只有把那个硬盘挂在winpe下重新格式化安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bug我发现很久了,以前也写过一篇帖子发在这边

网友E:
硬盘里面启动分区有BIOS升级文件,装上硬盘就自动刷,刷了之后就出问题。以前在惠普的电脑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嘛,一般是因为那个硬盘的系统的时间错落,可能变成9970年12345月37607日,12345:22245:99767秒之类的了。把这种有问题的硬盘系统接到电脑里面开机,它会第一时间把bios里面的实时时钟数据给改成错的,然后重启就卡死在win的桌面附近了。即使你重新刷bios或者进bios把时间改对了,再进系统它还是会改成错的。只有把那个硬盘挂在winpe下重新格式化安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bug我发现很久了,以前也写过一篇帖子发在这边

和你的不一样,这个是BIOS彻底坏掉,清除CMOS  把掉硬盘裸板都不会开机显示,BIOS已经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嘛,一般是因为那个硬盘的系统的时间错落,可能变成9970年12345月37607日,12345:22245:99767秒之 ...

我就好奇  为什么时间会有落差呢  这个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嘛,一般是因为那个硬盘的系统的时间错落,可能变成9970年12345月37607日,12345:22245:99767秒之 ...

还有一个  我看你说的是格式化装系统就可以解决  是只格式化系统盘就可以吗  我看有的人评论说要全盘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会不会找你要他硬盘里的资料

确认没资料才动,本来就是送电脑城装系统装坏的,我这电脑城里面好多都找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里面启动分区有BIOS升级文件,装上硬盘就自动刷,刷了之后就出问题。以前在惠普的电脑遇到过

这个是蓝屏送电脑城装系统,他们装系统装坏BIOS 送我这修,没升级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和你的不一样,这个是BIOS彻底坏掉,清除CMOS  把掉硬盘裸板都不会开机显示,BIOS已经废了

这个可能是你那台机器的那个BIOS芯片有坏扇区写不进去。现在的机器的BIOS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次上电或者硬件发生变动,或者bios设置改变都会随时去更新数据。如果某些固定场景需要写数据失败,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至于编程器为什么可以完成编程,可能的解释是它进行了全盘擦除,把所有的0数据变成了FF,而有问题的地方的某些字节恰巧编程器重新写数据的时候保持了FF不变,但是在装上机器上电初始化过程或者系统安装过程中某些位置在bios更新数据的时候就写入失败了,所以无法启动。离这个案例最接近的我碰到的是一台V星GT72VR游戏本,那个机器本来是好的,用户进bios改了一个关于安全启动方面的设置,然后退出以后在出现了一秒钟logo以后就死机了。拔掉独显以后可以用集显进系统没有问题。只要插了任意一张独显又会出现问题。这个查了好久,bios也重新写了好几次无果。后来果断换一颗BIOS解决问题。这个案例其实是因为那个bios芯片在初始化过程中会对bios写入大量硬件相关数据失败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  我看你说的是格式化装系统就可以解决  是只格式化系统盘就可以吗  我看有的人评论说要全盘格式 ...

格式化系统盘就行,我只在win10系统发现类似问题。根源是win10的网络对时机制有bug,某些时刻的网络对时数据写在硬盘的数据出错了,居然没有纠错机制。而win系统时间错的离谱的话,很多依赖时钟的驱动和软件都会失效。如果那个硬盘接入系统还能网络对时成功它会恢复正常的,如果无法连接网络就一直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好奇  为什么时间会有落差呢  这个系统

我只在win10下发现类似问题,可能是win10那个破系统的网络对时有严重缺陷,一些情况下明显不对的时间数据也写入了系统硬盘中。而win下的很多驱动和核心软件严重依赖正确的时钟数据,超过一定范围的时间数据会导致软件陷入死循环或者失效或者无穷多的中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你那台机器的那个BIOS芯片有坏扇区写不进去。现在的机器的BIOS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次上电 ...

你这个我认为是最正确的.

网友:
这个到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嘛,一般是因为那个硬盘的系统的时间错落,可能变成9970年12345月37607日,12345:22245:99767秒之类的了。把这种有问题的硬盘系统接到电脑里面开机,它会第一时间把bios里面的实时时钟数据给改成错的,然后重启就卡死在win的桌面附近了。即使你重新刷bios或者进bios把时间改对了,再进系统它还是会改成错的。只有把那个硬盘挂在winpe下重新格式化安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bug我发现很久了,以前也写过一篇帖子发在这边

是硬盘有问题?,那直接格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要么系统中了病毒,要么用户升级了bios,
先进pe杀毒&修复引导,然后用系统盘覆盖安装下系统

网友:
学习了  我这倒是头一次听说系统能搞坏BIOS的 若是我可能会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H:
需要那个有问题的系统 哈哈哈

网友:
华硕就爱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需要那个有问题的系统 哈哈哈

哈哈,如果研究封装个系统出来放网上下载,以后修电脑的要排队!

网友:
uefi引起的吧!